主板点亮风扇转一圈就关机了

楼主(2010-06-17):
 这会 就 带了 检测卡...等 简单的 工具  在 外面....朋友 电脑 开机 亮一下就 不 转了...+电后 可以进系统了..系统 文件丢失 重装系统后..........重启了次...就 完了 ..还是 风扇 转下 就 没了........在 开机 没 反应.......拔电源 插上了.....亮下..在 灭....... 纠结.......哪位有 经验的 说说..怎么 个 问题??????? 偶 新手........准备 带 回店里 进一步 测试

网友:
从安一下内存。换一个电源。

网友:
查一下供电,12V是否短路

网友:
电源问题了!换个就正常了!

网友:
电源 刚 换 一样不亮........在 换 换 硬盘 显卡 ...不行了 带 回去 测试

网友:
LZ都开机过了怎么和显卡有关系?!~仔细测试下屏区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像CPU供电电路短路保护

网友:
你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如果是主板问题,查一下CPU供电上下管,如故障不明鲜,直接替换试一下。

网友:
最小化电脑试一下,这种问题多可能是哪里接触不好,还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很多时间刷刷灰尘,重擦一下各种线就可以了.

网友:
桥和cpu供电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主板上CPU供电的小四针拔掉不插上去  看一下会不会风扇转一下就停  如果不会了 那么CPU供电有短路  还有就是你这是什么板?上什么CPU的?

网友:
刚刚遇到一片独立供电的显卡GPU短路,通电就断电.. 这种故障多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主板问题多一些啦,,,,,,可能是12V短路了吧,。。。

网友:
问题 解决.显卡..里面 倒出来 个 铁的 碎片杂进去的????????????????????????????..............3米的 桌子...就 倒 出 个 黑色玩意...靠 .....显卡 也能 导致 ...这 情况啊?????????纠结...

网友:
不插12V试试看。

网友:
啊...已经解决

网友:
显卡12V供电 和CPU12V供电 还有就是电源~! 仔细查下

网友:
可以试下COMS电池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