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不触发

楼主(2010-06-17):
一开始是掉电,换ADP3205后,可以点亮,两次后不触发。
电压过PQ5后变为1.8V左右,不知道应该找哪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后级查了一下,有好多,3V,5V都没有,唉。。。

网友:
是不是有些电压没出来保护了?放电再试一下

网友:
后级应该那短路或那个MOS管烧了

网友:
大短路的话考虑是不是南桥短了

网友:
那只有一步步查了,问题应该不大,先查是否有短路,在按不触发流程修!

网友:
不好说    先把待机电压全部找出来再说吧

网友:
首先测一下PQ5的S极电阻,看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再测一下PQ5的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在测G极电压的时候,此管又烧了

网友:
再测,S极对地

网友:
测出是B+分支有短路

网友:
PQ5的输出是公共端B+短路了
这个最好先用电击法找到故障点

网友:
你的那个机子好了没有?应该是哪个管子坏了  我修了一台惠普TX1000的机子 和你的问题有点像

网友:
换个PQ8看看啊

网友:
把CPU电感PL16,PL15断开,后极有短路,CPU背面电容全部短,不知道应该查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