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K8M800_SKL CPU 温度高

楼主(2010-06-17):
手上有一快SK-K8M800_SKL   754的      可以亮机  但是亮几秒后就掉电

进BIOS  看CPU温度 一路飘升  到90度就掉电了    但是手摸CPU 温度并不高

风扇肯定没有问题     IO是F71805F     谁有PDF   可以给我一个

大家给出出主意呀

我把87  88  89  给断开了    已经解决了

谢谢 大家   谢谢三楼的兄弟帮忙

网友:
刷BIOS,查一下温控电路是否正常,那温控芯片一般在U座里面。

网友:
这个IO的图纸论坛上有
自己搜搜看
8705的温度信号输入脚是87、 88 、89 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