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PCI的帧信号或PCI的AD线有波形就能说明南北桥是好的

楼主(2010-06-17):
是否PCI的帧信号或PCI的AD线有波形就能说明南北桥是好的
信号

网友:
不一定
南北桥内部有很多功能模块
别说是桢信号有波形,有些能点亮的机子,都有可能南北桥有问题的!

网友:
只能说明一部分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