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65主板,奇怪故障BIOS的23,24,25打阻值都是导通的,什么都正常CPU不工作,在线

楼主(2010-06-17):
一块联想的865板子,什么都正常,复位也有,就是CPU不工作,诊断卡显示00,只有一点奇怪,量BIOS的23,24,25打它们的阻值都是直通的,而且这几个脚与地也是直通的。量BIOS的31脚没有波形,量BIOS的24脚也没有3。3伏的电压,这样应该不正常吧,BIOS写了,IO换了,时钟一样,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23是LFRAME,和地相通肯定不对
31脚是BIOS 的33MHZ时钟,没有波形也不正常

23 24 25脚都对地不正常 ,如果BIOS, IO 都取掉了还对地,可将南桥取下再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值把BIOS芯片拿下来打 24脚没有电压跑线路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看来不容易解决!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很难修呀,,呵呵   可是这样修起来才有价值呀。。。。

网友:
IO我取下了,还是导通的,我跑了23,24,25的线路,它们都是经过一个电阻然后穿到了板的背面,再后就没有线路延伸了,从没见过BIOS这样的线路,是不是这个联想865的原装板与其它的不一样呢?我打阻值都是把BIOS取下再打的,难道是南桥坏了吗?不过我也打了USB和IDE的阻值,都是正常的,我可不敢用BGA随便将南桥去下,万一还是不行,还得植珠,IO已经换了,各位还有高招吗?指点一下我啊,谢谢!

网友:
拆桥吧
已经到了这地步了,该查的都查了
就剩下南桥了,你不拆下来检测,这个谜永远解不开

网友:
到了这种地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