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割线的技巧和方法(割线之后如何修补?)

楼主(2010-06-17):
    看基地视频,诊断问题的时候经常提到割线,个人感觉PCB板上割线还是很麻烦的,一是要把PCB板上的绝缘漆刮掉,二是隔断之后用什么重新修补好,是飞线还是直接用烙铁上锡?有什么后患没有(比如用锡修补的会不会造成氧化导致信号不良)

网友:
1.必须要刮掉绝缘漆
2。用飞线。无后患。

网友:
我只记得切线的时候要斜切

网友:
是的,要斜切,斜切可以不用飞线,直接用烙铁拖锡连上。

网友:
斜切?有什么道理么?(是不是增大焊接接触的面积?)一般多大的角度。

网友:
割掉后可以补线,在割断处两头的阻焊漆刮掉一点(由后往断线处刮),上点锡,可以用鼠标线上锡补上去保证不会掉很牢固的

网友:
斜切可以在补的时候让对角相接,只是美观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斜切的好处就是切完后可以保证切口一半线可以有效翘起,而不会有在诊断测试的时候,接触不良。
一般在切线后必须量一下是否切割成功。
竖切有若干缺点,比如 容易接触不良,容易划过猛导致破坏性伤害主板等等。。。
补线后或者切口焊接后最好重新测量一下是否牢固。

网友:
买个锋利点的,刀身硬的手术刻刀..,别用力过猛就行..有烙铁还怕焊不上么.

网友:
用美工刀细细的割

网友(2010-07-21):
斜切的好处就是切完后可以保证切口一半线可以有效翘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