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0-06-17):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检测LM358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好坏,,,问了论坛里的好几位兄弟,都不教我怎么检测

网友:
集成两个比较器,正向输入大于反相输入时,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

网友:
通电瞬间LM358没有电压输出,后面接的场效应管G极为低电平,此时截止,当通电后5VVCC通过分压电阻向LM358同相端供电,LM358输出高电平此时场管导通,后面的电压(比如A点)会升高并且由电容来储能,由于A电压升高,LM358反相端通过反馈回路电压也随之升高,然后进行比较,当正向和反向都是在2.5v的情况下进入平衡状态,当A点向负载内存供电的时候,A点电压降低,通过比较这时正向端会继续输出高电平,以达到稳定的2.5v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需要不同的G级电压),同相输入怎么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需要不同的G级电压),同相输入怎么控制?
引用 网友B:

358内部有两组运放
可各用一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是说怎么控制同相输入端的电压,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
比如内存需要2.5V,南桥要1.8V。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电阻决定的

网友:
正向输入一般都是经过电阻分压而来的

网友:
两组运放,功能都一样的,看看PDF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乐天分析的很好,豁然开朗,谢谢!我也正在补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