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复位

楼主(2010-06-17):
前辈们好    我现在一个百事通主板   电脑一直自动复位   cpu能过   上电测复位电压一直跳变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具体的维修思路

网友:
插上诊断卡
看是否反复跳C1

有些板子在不过内存的时候会反复复位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的主板联想机845主板  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    插内存也是跑到c1就掉电   自动开启多是过c1就掉电      等待答案哦

网友:
回复 2# 逸风 的帖子  恩是的  就是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回复 3# 杨小龙 的帖子我的不会自动掉电 就是 老重启  到C1  就重启了

网友:
内存的供电一问题的吧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看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
南桥的供电正常吗?
如果供电正常,换个IO,看有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说的 我测了下   没问题

网友:
既然已经确定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电压、时钟、SMDA,SMCL,都要查
IO BIOS也要排除坏的可能
反正先把不过内存的常规故障点查一遍
并把结果写上来

网友:
看是哪个芯片复位的门电路还是I/O,直接换

网友:
先检查排除内存问题!

网友:
那个复位电压不应测复位针呀,测IDE1
如果不是所经的芯片或者元件有问题,那你就得要做桥了,这个SB或者NB都有可能

网友:
自动复位应该是南桥或者IO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