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a-m掉电

楼主(2010-06-17):
用镊子短接开关开机    检测卡c1   掉电  然后自动来回跑到c1   自动掉电开启    mos管正常     哪位师傅指点下     现在应该查哪里了?

网友:
有主板不过内存,返复重启是正常的。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把你测到的数据发上来,如供电,时钟,总线......

网友:
我的主板是联想品牌机上面的845gv-m    请问这主板是吗?

网友:
重点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见意你直接更换内存供电管,DDRVTT产生IC,431。这种故障大多会这几个地方有问题。
我所见到的。

网友:
恩  谢谢大家    我换个试试

网友:
IO有问题也会引起保护的

网友:
请问DDRVTT产生IC是这个吗w83   310-sr2      弄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换了内存供电mos管     和那个八角的ic   故障还是一样      是不是io了啊

网友:
换的ic是w83    310ds    用了还是一样    换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那样   开机cpu过   断电三秒吧反复那样多是过了cpu就断电了  插内存多是那样

网友:
LZ你换东西要有的放矢
如果DDRVTT不正常,你可以去换一下83310。但是如果DDRVTT正常,你就没有必要去换
不知道你检查过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没有
内存2.5电压、时钟、SMDA SMCL,DDRVTT
这些都测量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