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出现拖尾是什么情况产生的呢??

楼主(2010-06-17):
我们店里有一台液晶,今天发现有拖尾的现象,只要有字或图像的地方都有重影拖尾,目前不严重我还没有拆。想知道一下,一般情况这种问题都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很多都是因为数据线质量不好造成,

网友:
换根VGA线试试看

网友:
VGH电压不正常会导致屏显和指令不同步,也就是屏显相对于指令滞后

网友:
应该是ad版部分的电容容值减少也会产生这种拖尾的现象,还有scaler虚焊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1、VGA线质量不好
2、驱动板部分故障
3、屏线接触故障

网友:
同意楼 上 的再加一个偏光板也会造成拖尾

网友:
4楼的正解,不过他没说解决方法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工资被扣光了,不想搞了

网友:
三星里的拖影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回复 9# 为了明天而奋斗 的帖子工资被扣光了!乱扣员工工资打消员工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