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3000(GO-7200)显存的型号 谢谢

楼主(2010-06-17):
求助V3000(GO-7200)显存的型号 谢谢
一台被修过N次的机器送到我这里时开机无显、外接花屏。本人更换的全新显卡7400T,但还是一样现象,仔细一看显存也被动过,换的应该不是什么正规型号的显存、手头没好办就只好请教各位有图的送图、有板的送型号。在这里先谢谢了
显卡
求助

网友:
如显卡是7200 北桥是945的,显存HY 5RS573225A

网友:
花屏的话 应该能看出来到底是显卡的事还是现存的事

网友:
看是看不出来的,两个与显示有观的全都被修过N次了,机器底部的保修贴我仔细数了一下,有6个保修贴,其中有两个贴是不同的两家修了两闪。所以直接更换新显卡、显存。
谢过2楼的XD

网友:
杯具了点,这样的机器也碰的到!~

网友:
不得不说,机主真的是一个执着的人,修了7次,可能还有没帖标的.
楼主你运气还真不错...

网友:
显存HY 5RS5732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