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拆掉没问题吧?

楼主(2010-06-17):
如题,请看图。是接到板子上的“T1”,“T2”的。

网友:
哦 大头显示器  本来就带着的呢为什么要拆了呢  看看有没有电路连着 没有的话可以拆

网友:
已经拆掉了。不知道 它有什么用,所以问问,谢谢回答。

网友:
应该是防木耳纹干扰的线.拿掉也可以工作,但可能会造成干扰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将偏转线圈的干扰引到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