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验证一下华硕A3N的主板裸板加电是否也是5秒钟后掉电?

楼主(2010-06-17):
今天修一块二修机,华硕A3N的板号,852GM北桥,8705I/O,本来是不触发,查为南桥晶体时钟不正常,按通病查的C225不良,换后波形正常,可以触发,装CPU电流直接上到0.8a的样子,CPU时钟、核心电压、参考电压、复位电压、pg电压都正常,不跳变,不跑码。全板各电压都出来了,裸板加电(不装U),电流在0.35a左右,唯一不明白的是,就是裸板加电也是5秒钟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有修过的朋友请验证一下,该机裸板加电是否也是5秒钟后掉电?问了下上家修的,说是动过了I/O芯片和加焊了北桥(不明白机器不触发他为什么要动北桥?)北桥打了下阻值,基本正常,接下来准备换I/O试试。该板裸板加电是否也是5秒钟后掉电?知道的哥们请吱一声,在线等。

网友:
A3的没接触过。不过A8系列的板子都是如果不跑码的话5秒后掉电。应该是通过EC加的额外的保护。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EC是否焊接良好了,芯片是好的吗?排除了再建议你重做或干脆换一个北桥,一般上一家动作不大的话,问题还是出在他动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