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13 V1.1只有一个USB可用,主板跑13,可以正常使用系统

楼主(2010-06-17):
手里有块ms-7313V1.1的945GC-M7主板,开机跑码13,网卡坏了,已经将芯片拆掉,现在使用正常,但是还是跑13,而且只有1个USB接口可用,南桥烫手,高手指点,BIOS也刷过

网友:
如果能正常显示,你就不要管它跑什么码了......都能进系统了,关心跑码没什么意思了。
你现在USB无法使用,只是一个,而不是全部,见意还是先查一下USB供电是否正常。
不排除南桥坏的可能性,你可以打一下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

网友:
先感电容再跑下线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关键是主板自带4个USB只有一个可用,其它都没有反应

网友:
你先别管有几个能用,先测一下供电脚是否为5V,打中间两脚阻值。动动手,啥都有了。

网友:
其中一个U口中间2脚D-对地短路,D+对地只有阻值70,两脚中间阻值也只有70,是不是南桥坏了,可是为什么下面的一个又可以用啊

网友:
基本可断定南桥坏
下面那个能用时因为那个南桥内对应的USB模块并没有损坏

网友:
主板南桥损坏可能性较大

网友:
肯定就是南桥坏了。不过如果你有一个USB可以用的话,几块钱买个USB HUB就行了

网友:
板子是4个USB口,且一个能用,5V供电肯定正常了,3个口不能用,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彻底解决,换桥,想返修就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