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ED问题

楼主(2010-06-17):
长城1770ED,开机啪啪响,断电后开壳,经测行管,升压管,激励管,升压管控制极前端,未发现不良,通电试机,又出现啪啪响情况。
断开L305(升压电感),开机灯亮,电源各路输出正常,一次电压为51V,接上电感,取下行管,在C和地间接灯泡,开机,灯泡亮,然后高亮一下,灭了,测电压开机时,电压78V,灯泡高亮时电压135V,然后保护,怀疑是包的问题
此包型号为BSC-6503/C-FBT-720A ,想先换包试,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响声应该是从包地地方发出的,换掉包就行了。

网友:
嗯,应该是包包的问题了

这种机器现在还修呀
很多客户直接换LCD了

网友:
换跟修概念不一样嘀,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这是我的一贯做法

网友:
电压过高,氖管放电,或高压嘴生锈也会啪啪响哟

网友:
换包了,原包为BSC-25-6503/C-FBT-730A ,用代用包换上,绿灯亮,高压起,修复,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看看打火的时候,是那个地方冒火,如果是高压包的地方冒火,那么是高压包坏了.如果是高压冒的地方冒火,那么上点灭腐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