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19AN液晶,接信号,由白屏慢慢变正常(但屏还是发白)并花屏

楼主(2010-06-17):
今接一清华同方T19AN的液晶,接信号,由白屏慢慢变正常(但屏还是发白)并花屏的痕迹,移动鼠标,会有小圈圈的痕迹跟着走
驱动板换过~~故障依旧~~
求助ING........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
屏线
都换过了~~~

网友:
屏上有4.89V的电压、经过保险、到LD33,输出3.3V~~~~

网友:
紧急求助,在线等。

网友:
换过LRU4312X1A,不好用~
刚刚看了下,是三星【ltm190m-l01】的屏~
网上搜索了下,发现这个屏是通病~制作工艺的问题
有几个,返厂维修的,但是回来后,用了几个月就又坏了。。。
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
移动鼠标,会有小圈圈的痕迹跟着走,这个看到过资料好像说是屏偏光板问题。

网友:
呵呵,是拖尾的现象...
搜索这个【ltm190m-l01】就明白了

网友:
此问题为高阶驱动电压不正常。你可以检查VGH电压看是否低于25V。如果低于25V,检查此电路。高阶驱动电压如果是0V则导致白屏,如果低于25V就会导致屏显反应慢。

网友:
这是这个屏的通病~~~~~~~~~~~~,可以直接从VGH的电压直接跳线到第一个COF解决~~~~~~~~~~~~~

网友:
屏坏了,这是通病,我手上还有几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量了只有10V左右的电压~~
能不能给我个 屏的电路图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上的电路没怎么研究过~
麻烦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此电路中一般是与之相连的电容和二极管容易损坏,你在测量中应该要测到一组二极管数值才对。根据的实测电压为10V应该就是二极管击穿了。你找到它把它换了。这个没有办法只有你自己实际跑一下电路了。没有这个屏的电路图。有一个原理图,还得我自己画。如果要的话,你直接回复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昨天给客户拿走了
我想了解一下屏的,基本工作原理,还有一些电压没研究明白~~

网友:
求 屏电路~~~
修屏的不多喔~~~

网友:
正如8楼所说,如果那个电压正常了,还是有重影的话,就从这个点直接跳根线到屏第一栅极下部的那几个白点之中的一个点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头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给我一份原理图,我研究很久一直没有进展

    youyou.lcd@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几天太忙了,我尽量抽个时间给你画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