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改线

楼主(2010-06-17):
大家好,我是个菜鸟。问个问题
   我想学改驱动板,想问问怎么找驱动板上的供电,是多少V?
          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通用的是12V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找?怎么知道是12V。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559-1-2.html
看一下这个贴  还有一本是看图学液晶维修

网友:
驱动板主电源是12V 3A以上 瓶的供电 3V 5V 12V 这几个跟屏而定   如果屏的供电搞错会烧屏

网友:
基本上都是在高压条边上有个4个角的座座  用万用表量下2个角是对地的 2个角阻止 400左右

网友:
大侠们。我想知道怎么找驱动板上的供电,不是高压的。我换了一个电源高压一体版,原来的一体版废了,什么供电都没有,找不到驱动板上的供电。

网友:
看最大的那个滤波电容的耐压值  估计下吧

网友(2012-06-25):
有些电源板上接驱动板的那个接口会有标注,5V、ADJ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