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a联想开机2秒都停止

楼主(2010-06-17):
E390A开机2秒后就停止不转``机器能正常进系统就是过2分钟扇热片的温度大概有90度这样手都没法放上面  ```   后就蓝屏提示“电脑硬盘或显卡有问题```就这样     个人判断是显卡空焊````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你 是用的什么知道温度到90℃,

网友:
  是风扇2秒不转吗 先解决散热问题吧

网友:
楼主介绍的不够清楚

网友:
先解决简单的,在搞复杂的吧~! 把风扇改为长转,不行的话,在考虑显卡吧~!

网友:
先处理散热的问题后再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和显卡出问题,先做散热,显卡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