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的VGA线可以买吗

楼主(2010-06-17):
求助我的VGA线的头坏了啊

网友:
可以买的,拆机上的线不贵,找个修显示器的问一下。

网友:
额  crt线的接口多吗

网友:
有的CRT是线座,也就是插上就行,有的显示器线是直接焊上的,我猜不出你显示器需要什么样的线。

网友:
是线座啊!!!!!!!!!!!!!!!!!1、

网友:
你是想让我卖给你一根吗?这种问题真的没什么意义,到你们的电子市场上去买一根(可以拿着你机器上的线,对着买),这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谢谢啊

网友:
换线,换插头都可以的。

网友:
这线不好配的。我一般是把线焊在上面。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