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论坛里有反汇编的高手不

楼主(2010-06-17):
修二代的内存要主板bios支持,哪个是ida por高手,把bios中的ram中断改改,不屏蔽有问题的内存。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在国内无解!

网友:
我有这个东西。。 不过我现在还做维修,不会免费发这个BIOS的,也不教人如何改程序。有兴趣自己找人买一个BIOS 算了。又不贵。

网友(点评):
快人快语。我以前改过INT16做汉字输入法,反汇编不难,但要修改就很辛苦了,4K汇编码反汇编以后足可以打印60页A4纸,要读完还要改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
修改不像反汇编那么容易。反汇编只是反汇编软件的使用,修改需要了解内存的控制方式和熟练的汇编语言应用水平,不像楼主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那里买到这样子bios? 不是不想花钱买是不知那里有得买

网友:
就是啊,不知道上哪里买。

网友:
上汇编的论坛看看 ,把bios 读出来让人改 。

网友:
反匯編軟件  使用  需要有一定  匯編語言水平  及良好的邏輯能力  非我們一般人理解的那樣

本人學過匯編語言  很難的   語法指令   復雜

网友:
该BIOS不是只懂汇编就可以的,还需要懂的硬件的内部结构,比如中断拉,寄存器拉什么的

网友:
就是啊,硬件不同就不一样的,必须对硬件相当了解,二代的条子就卡在BIOS上,只有凭经验干。

网友:
哈哈,这个就是技术问题。
修理内存的技术含量在这里。

就一个 软件扫描下哈颗粒。这样简单的故障有什么技术含量?

能搞好别人搞不好的东西,技高一等,这个才叫有技术含量。

网友:
也是 修理内存的技术精华。

网友:
就是个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曾经出资万元,遍寻高手,修改主板BOIS中的内存中断,要通用方案,结果很多接单的高手败下阵来!在国内,对于不指定型号的通用方案,无解!!!
台湾的主板厂家的工程师中,有这一类高手。

在本人正在编写的培训教程中,DDR2内存颗粒无障碍检测的问题已经解决,检测率达到100%!!!该教程采用有纸印刷的方式发放。

网友:
就等的买书了,bios是买不上了。。估计很贵啊

网友:
贝贝 等你的书了,什么时后出啊

网友:
那本书不单卖的,为远程培训学员发放的,书费包含在培训费用中了。

网友:
那本书不单卖的,为远程培训学员发放的,书费包含在培训费用中了。
引用 网友B:

支持,通用方案BIOS不免费放出来。放出来就没有意思哦。 哈哈。巴瓿得。顶

网友:
在本人正在编写的培训教程中,DDR2内存颗粒无障碍检测的问题已经解决,检测率达到100%!!!

不知楼主是用什么方法? 可惜,我又没有参加过远程培训。 看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没发布招生广告呢,月底将在迅维网发布招生广告

网友:
现在内存不贵.修! 太费时间了..如是多坏的就用摸摸的放法.去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