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不插笔记本,为什么有0.01的待机电流,

楼主(2010-06-17):
插上笔记本后,有0.01的待机电流,拔下后变成0,过几秒后又出现0.01,请教高手。

网友:
可能是你设备的问题   我们公司都是0

网友:
调零是非常困难的,多数电源都不能调零,或是假调零。
能调零的电源也需要定期校正,否则也不行。

网友:
有些机器貌似有的,多数来说的是不正常的哦

网友:
之前用过都是0,很长时间没开过,现在变成这样了

网友:
调整 国产的东西都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