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电源部份有个六脚的芯片烧崩,看不清了,

楼主(2010-06-17):
谁告诉我一下是什么芯片, 只能看到一部份。TOP2**7,
谁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芯片,用什么芯片可以替呢,

网友:
你看下8脚是不是接桥堆供电正级,4脚接地,2脚接光耦

网友:
你把TOP2**7后缀也发一下,也许我能帮你找到这个的PDF和代用IC改装方法!

网友:
这应该是TOP247

网友:
100%是TOP247F.

我手上有旧板看的.

网友:
谢谢,确实是TOP247F,今天上了一个,又烧了,这个件太贵了,我这边买要12块一个,

网友:
TOP247,15V稳压二极管,PNP贴片小三极管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