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开一会儿会抖

楼主(2010-06-17):
长城L9VB4开一会儿会抖
是高压板吗

网友:
不太像是高压板
先补虚焊
屏抖有可能是接地不良

网友:
灯管老化  图像处理芯片不良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会抖

网友:
屏抖有很多种,就看你是哪种了。如果屏的主芯片有脱焊也会出现图像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