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845E(精英代工)正常跑码 集显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7):
在基地学习回来后,好久也没有写贴子,也可能是太忙了,也可能太懒了。
但今天接修联想L-845E主板一块,故障感觉很特别就写一下维修的经过吧!
故障:主板可以正常跑码,但集显不显示
维修过程:首先对RGB 打值都是一样26  行场600多(这个主板是没有行场的门电路,通过电阻进北桥) 感觉正常,那就擦BIOS 换个IO 无果 那先会怀疑北桥的问题 ,那就换个北桥吧,但也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换上去的北桥也是坏的,刚好还有一块845的主板要换北桥,我就把它换上去,能显示正常呀!说明现在换去了这个北桥应该也是好。用PCI显卡插在PCI上也没有显示,难道是南桥坏了,反正已经北桥已经换过了,换南桥也没有所谓了。重要是把问题解决那就好!南桥换好了,结果还是一样!难道我见鬼了。一般都是欺负主板 ,今天就给主板欺负了  最后是觉得北桥的问题,就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吧!(供电 时钟 复位)三大条件  供电正常 时钟呢?查图纸 北桥需要48M的工作时钟,48M的时钟经过电阻到主板的时钟IC(950220AF)的34脚 查电阻的两端都没有电压,那么就不是时钟IC出问题了!换时钟IC,OK !

网友(点评):
你换IO干嘛,乱杀啊?

网友:
集显不显 当然考虑北桥

网友:
经常看到基地中有给台板换桥或是一修几天的贴子,有点不明白,请问楼主,这块板你能收多少钱,还有就是你们修台式主板一般如何收费。谢谢

网友:
回楼上。修东西有时不一定都要赚钱的。暂时的亏本,可以提高自己的经验。为了以后的赚钱打基础!

网友:
这板给我修换了北桥不行就直接扔了,哈。。。偶笨,想不到它的时钟也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修法很恐怖,可见楼主的基本功相当的扎实

网友:
技术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维修好一样东西,自身就会有一种自豪感

网友:
谢谢,吸收了····不过这个板的价值没有那么高吧···或南北桥+i/o~!~!

网友(2010-10-30):
看样子楼主修板已经到达了一定境界了!

网友:
请问楼主 北桥时钟频率都没有,主板还可以工作吗?
而且还可以跑到26,请继续研究 等待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