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L-I865GVQ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6-17):
各位老大,我接的一块联想主板L-I865GVQ主板用万用表测试CPU供电有1.3v 内存供电2.6 芯片组1.2  开机能正常触发 关机也可以正常 但测量开机针脚时只有0.7V电压,时钟供电电容有1.6v  主板诊断卡不跑代码 晶振一脚0.2v另一脚为0.07v
自己换晶振谐振电容故障依旧
时钟供电电容也换故障依旧

网友:
诊断卡是挂在北桥上的么?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开机无显代表着主板上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先从各部分的供电、时钟、复位修起,有CPU核心供电不代表CPU已经工作,32.768晶振有压差一般它的外围不会有问题。CPU座子如果不是针插的,先压它试下。775贴片试座子虚焊得多!

网友:
有RT9202 9214这些芯片吗 最好上个图

网友:
能正常触发了,就不要再怀疑开关针的0.7V电压了,有些开关针接三极管,0.7V电压属正常。你现在的供电基本正常,查一下时钟,复位,打一下AD线,如果工具到位,如灯座,那直接上灯座测就行了。

网友:
测时钟pci b16只有0.5v 后量了下时钟供电1.6v正常不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1,VCC=3.3V;  2: 14.318M晶振正常起振;   3:VTTPWRGD开启信号。

网友:
南桥吧、
LZ  你压着试试看咯。。

网友:
这块板谁有时钟这块的图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时钟供电吧  1.6V是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可线路跑步过去 能给个图不

网友:
  我觉得时钟芯片有问题,你换一块试试看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找啊 是cy284050x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往时钟供电脚跑线  电压正常   查VTT_PWRGD#开启信号

网友:
诊断卡代码是多少??还得一步步从电压,时钟,复位来修啊!!

网友:
时钟供电明显不正常,先修时钟供电,看是不是别的地方短路拉低电压的,量一下主板3.3V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图 查了下像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可找不到这种芯片 今天客户拿走了

网友:
BIOS刷写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