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战神999F开机画面慢慢扩大至消失

楼主(2010-06-17):
一台长城19寸CRT,开机后画面以显示屏中心慢慢扩大,变淡,然后画面消失,黑屏,怀疑开机高压包有高压,然后高压慢慢降低至消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菜鸟,高手指导一下,如何判断及检修???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检查行的供电、行电路中的逆程电容等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代换高压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