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S0866黒屏

楼主(2010-06-17):
  拆机发现 ,有两个8角芯片坏了(P605),但找不到换的,本想改一个通用高压板试试,改好后一接上灯管就不加电 了,拿下灯管就加电,不知道到是怎么回事,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灯管坏高压板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p605   pin#3  输出  dc  19v     pin#8输出   dc  5v    可用dip-8   aop607代替

网友:
这个也没有啊,灯管也都是好的,我一根一根的试了

网友:
还有朋友修过这个机子吗?

网友:
负载能力差,换复合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