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0-06-17):
今接到一DELL E176FPB显示器,刚开始用没事一切正常,用到大概有7到8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花屏,这是驱动板的事吗,各位大哥给指点指点

网友:
请把花瓶的现象说清楚。不然无法判断

网友:
现象是,红的一块一块的,比如打开网页,边框不是红的,网页里面的白色背景变成红的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线,不过你这个问题应该和屏线关系不大,因为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看原因是在驱动板上的图像处理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一是图像处理芯片热稳定性能不良
二是屏跟屏板电路连接线的接口因灯管大量发热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上的,花屏灯管干什么,又不是红屏,可以判定是驱动板或者屏线故障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吧,我修到花屏时间长短不一的都是不知道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