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6-17):
接到一台AOC19寸显示器,拿来电源指示灯不亮,怀疑电源板的问题。
拆机量电压5v .14v正常(电源板不接负载),接上驱动板量电压只有1.9v(去往驱动板)怀疑驱动板的问题,换2025通用板试,问题出现了:5v供电一样被拉成2.1v。
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漏液现象。无奈,把整板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
请大哥们给点思路,在下先谢了!

网友:
查大电容  变压器   5V整流二极管

网友:
5V拉低时,12V也拉低了吧,为什么不查下高压部分呢

网友:
谢谢2楼的回复,这些都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查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查一电源输出的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电源输出的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开关管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台DELL液晶显示器也是找个问题 不接驱动板 各组电压一切正常 街上驱动板各组电压被拉低 ,以为驱动板坏,后来不接驱动板在电源板接了个小风扇测试了下一样被拉低 找不到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
查的是稳压环路,光偶等,不要老叹气!

网友:
开关管,反馈电路   稳压管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IC,就好了。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