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存入数据提示写缓存失败

楼主(2010-06-17):
今天收到朋友一个MP3,明基的。存歌的时候不能批量存。刚开始可以拷入2、3首,到后面只有进度条,歌存不进去,也没反应。最后提示写入缓存失败。格式化,数据重写都不行。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flash芯片坏了
换吧,

网友:
换flash芯片还是换别的?可如果一首一首的拷就能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