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开机界面,但进不了系统有背光

楼主(2010-06-17):
联想家悦U2100A开机有Lenovo界面,也能打开BIOS,在进系统时就无显示了但有背光,光盘进到那也是一样,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

网友:
有没有死机,是不是刚过完系统

网友:
BIOS和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就是要进Windows界面时就出现这状况了。

网友:
看下显卡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换内存 显卡这些试 再就是不要用GHOST系统  刷BIOS  在CMOS里面屏蔽外设

网友:
多谢各位,故障解决了,是硬盘坏了,导致进Windows界面进不去有背光,用光盘引导也进不去。

网友:
板卡维修  我晕 不过这种故障  不会先怀疑硬盘  不过进windows应该想到系统问题

网友:
大哥的些,人家都说了用光盘启动也是这样,那也就是说PE也进不去,还怀疑什么系统呀。换过显示器看过没有。维修应该先简单再复杂嘛。如果是他的显示器就有问题的话,修其他的岂不是南辕北辙。楼主的意思是进系统时白屏,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换个数据线看看,要还不行,用MHDD扫一下,要没坏道,坐下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