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坏CPU的你们遇见过没有?

楼主(2010-06-17):
今天修一机器,AMD AM2 3000+,1G内存,C61主板。主板和电源是杂牌的。故障是不开机。机主说前段时间被雷打了。

拆机检查主板北桥挂了。C61单桥,我的土炮从来没做成功过,只好给他说换主板。

换了主板后,发现还是不通电。再测试发现电源也挂了,原来雷是从电源串进来的。感觉有点不妙。拆下CPU,换到新板上,果然不跑码。只好又给换了个CPU。

各位遇见过雷打坏CPU的吗?为什么CPU坏了,内存却没坏呢?

还有,NV的单桥,应该如何换?

网友:
没见过烧CPU的 你电源坏了可能烧坏了CPU供电 就把你U 烧了  你都用土炮 怎么换NV 的桥  我们用BGA换

网友:
NV的桥和显卡都是我的最爱,ATI SIS 和VIA都是不喜欢的东西

网友:
cpu挂的几率不大你试一下  用别的主板点一下

网友:
CPU坏了真的见过 南桥坏了到多见

网友:
主板,cpu 电源都换了,那他为嘛不换台新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了不亮,确实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不久,我们这儿一个社区的变压器坏了,导致电压升高。这一片所有接着电源的电脑,ATX
电源全挂了,我们接的活。几乎都是换个电源就好了,因为在电压突然升高的时候,从电源盒就开始保护了,像你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应该是你的电源太差的缘故吧。

网友:
把你的U放上几天  让它休息休息 就好了

网友:
碰到的最多就把主板电源给打坏了,CPU还没碰到过,坏道什么程度了,装上后供电段路还是有供电不亮,有点想不通。

网友:
都被雷着了,就什么都有可能坏啦,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