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个直流稳压电源,不会用,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17):
安泰信的,APS3005S,我刚开始学维修,想想这东西得有个,所以在网上买了个,买回来后,空载状态下能看到输出电压,电流小,只有0.*,不知道正常不,接上我的本本,调电流,但是不到3A,不知道怎么定电压和电流,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新电源调节电流要短接然后把电流都调到最大再松开就好了。调电压不用。调好以后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跳最大 电压需要多大就调多大

网友:
短接,正负极接一起,冒火花啊,我怕把我的新机子烧了

网友:
短时间没事。不要太长时间了。你短接然后把电流的两个调节到最大。用不了几秒钟。

网友:
你详细说下步骤

网友:
比如DELL需要19V,3.3A
是不是只需要将电压调到19,电流不用管?

网友:
把电流调到最大,电压需要多大调多大

网友:
不需要调节电流啊,那会不会烧本本啊

网友:
正确,就是笔记本用的多少V的电源,就把你的直流电源调到多少V就行了,,电流可以调到最大。

网友:
不需要,电流调到最大就行了..

网友:
左边两个为调电流旋钮顺时针打到最大就可以了,电压要多少就调多少

网友:
看说明书不行吗?说明书上那么详细,自己慢慢看去。

网友:
空载时当然电流为0了,,,

网友:
可调电源在使用时,负载电压需要多大就调多大,但电流一定要调到最大。

网友:
平时一般都要把电流调最大 短路的机器电流要调小一点

网友:
这个东西多少钱?

网友:
搞不明白 来电原理 或者 十万个为什么也可以

网友:
把电流调到最大  电压需要多大就调到多大就行了 我一般就这样用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如果没有你可以参考一下固纬的,里面讲了双路/四路电源的工作原理与使用说明。GPS-S双路/GPC-M四路使用说明。
不好意思,我发的连接找不到了。参考一下版主这个的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171

网友:
哦,谢谢兄弟们的支持,小弟刚学,很多困惑。呵,希望大家多帮帮我,我学会使用了,小电压可以短接,再去调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在使用时根据负载调节,所以调到最大就行,电压需要多少调到多少

网友:
空载状态下能看到输出电压,电流小,只有0.*,不知道正常不.
、这个当然不正常了,空载哪来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