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无显

楼主(2010-06-17):
华硕 Z99D  A8N_DC MAIN BOARD   开机 电流重1.2-3A跳到0.71就不动了。量各组电压都正常。我价焊了北桥(合成IC)cpu风扇会转。原来是不会转的。加焊了CPU座也一样。CPU 是AMD  TMDMK38HAX4CM   我现在想是不是CPU不良。忘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en   你的这个机子是集成的是的不?如果你已经做了北桥  CPU的问题应该蛮大的可能

网友:
  能到3a吗 如果你没有接电池 应该是能亮了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兩台機子也是這樣 希望有答案能解決

网友:
换一个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机是独立显卡的。但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我加焊显卡也一样的。我加焊显卡 桥成功一般在95%以上。cup座也加焊了。一样的电流没变化。手头上没有这个U.

网友:
到不了3A的,我是说1.2A—1.3A这是启动瞬间的,马上跳到0.71A。每次都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你们会用示波器打波形吗  看看波形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啊

网友:
问题难解决啊,,,不行的换把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奇怪,启动的时候怎么会是1.2-1.3A?
还有就是你这个问题cpu的可能性很大,我以前换过一次是cpu的问题导致的
但是,你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cpu 供电,不然cpu你来一个挂一个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的也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换U之前得查u的供电
AMD的u会出黑多怪毛病的

网友:
  掉到0.71的时候看看哪些条件没有产生  这样的机子我也运到了一台 但我做了显卡好了

网友:
看样子是U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