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CRT开机画面放大至消失

楼主(2010-06-17):
长城战神999F显示器,开机能出画面,画面慢慢变大,变淡,然后至黑屏,请高手指导是什么原因,如何检修?

网友:
行管是不是很热呀? 这种故障包的嫌疑很大的。

网友:
行管热不热没有看,明天再看看,包的问题,有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