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到南桥的数据线怎么测

楼主(2010-06-17):
北桥到南桥的数据线怎么测,主板背面有十几条线相连,难道要把它们全割断来测吗。大师们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

网友:
笔记本的话,摘南桥测,台板的话,换板吧

网友:
割线比拆桥简单吧,没别的办法吗?比如说CPU没有选上BIOS,测CPU到北桥的线全通,不知道是南桥还北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割断  直接把外面的漆刮掉就可以了

网友:
绝缘漆刮掉就行 简单很

网友:
你先测内存边上的排阻测  北桥  南桥可以通过外围元件  和usb口试一试    他们之间断线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刮线测过都有300多,如果它有一边不通同样也有300多啊,也分不清那边不通啊

网友:
买个假负载量也可以

网友:
刮线测过都有300多,如果它有一边不通同样也有300多啊,也分不清那边不通啊
引用 楼主:

一边不通,电阻应该要偏大一些

网友:
最好买个假负载或打阻值卡测量。。。。

网友:
不用割断,只要刮掉漆皮再测量就行了。阻值要一致。

网友:
我们都是用针直接戳的,斜着,不要直着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