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错误,工程师正在努力修复,请稍后再试!

楼主:
如有疑问,请联系,QQ: 76393498 (站务)
回迅维网首页
点击查看错误详情>

Discuz! Database Error

(0) It is not safe to do this query
SELECT pid,tid,first FROM forum_post WHERE dateline> 1756062875 AND dateline< 1756064675 AND invisible = 0 AND status <>1 AND message not like '%chinafix.com% AND (message like '%&#%' or message like '%m.ximalaya.com%' or message like '%ximalaya.com%' or message like '%ximalaya%' or message like '%腾.龙%' or message like '%公司注册%' or message like '%.com%' or message like '%&#%' or message like '%.cn%' or message like '%.net%' or message like '%.top%')

PHP Debug

No.FileLineCode
1forum.php57discuz_application->init()
2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70discuz_application->_init_cron()
3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569discuz_cron::run()
4source/class/discuz/discuz_cron.php48include(%s)
5source/include/cron/cron_block_post.php41discuz_database::fetch_all(%s)
6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101discuz_database::query(%s, Array, false, false)
7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135discuz_database::checkquery(%s)
8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172discuz_database_safecheck::checkquery(%s)
9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362break()
www.chinafix.com 已经将此出错信息详细记录, 由此给您带来的访问不便我们深感歉意.

网友(2010-06-18):
加两个二极管,没什么实际意义啊....不明真理..

网友(点评):
假如不加两个二级管 可能会有危险 3.3V也会到达EC处 可能会把EC烧掉(这个可能性小)但是当供电处产生5V的时候 3.3V处不加二级管 很可能把你拉的3.3V 处烧掉 (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汗。。直接飞根线多痛快、、温度低总比温度高好吧、、

网友:
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风扇的供电至少可以达到3V,比那种直接接5V的方案好,因为风扇的供电是动态的,它是EC根据温度的高低决定它电压的大小的,最低时为0,风扇不转,最高大多数是5V,如温控不准或失灵,必然导致散热不良,如根据温控的结果电压在3V以下时,风扇仍是3V,能起到良好的散热效果,如温度高了,需在3-5V时,供电由原风扇这路供电,也能加大风扇转速,
还可以避免本来温度不高时,仅需3V左右电压而是飞线5V时风扇高转速的噪声还能保护风扇,又能起到良好散热,一举两得。

网友:
思路很好,能保证风扇常转,并且高温的时候转速更快。但是有个问题,设计的很好,真正去改电路的话,很难搞呀,毕竟本子位置太小了,没有那么多的空间。个人建议,直接接5V常转,就行了

网友:
我倒是觉得减速效果并不咋滴,还不如理下散热片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方法可行.2.几V的供电下,风扇不是工作在满速模式下,风扇的躁音也不大.到了温度高的时候自动受控于EC.

网友:
可行不可行.自己可以拿自己的本本做个实验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我觉完全没必要这么改,和改个常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觉的要改就改个常转,最好给个19v供电接个可调电阻引到机器外面,从此以后想叫他怎么转他就得怎么转,如果那天不爽,烧了它也行。如果怕误操作,改个数显的小屏幕上去。大家看那爽不爽。建议惠普的机器出厂就设计个这,机器再因散热不好,坏了就可以说是客户操作不当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双管齐下,常转+高转

网友:
此法应该只能延长显卡的寿命。不能彻底解决
因为不加3V的本本。也会在达到一定温度后产生5V,驱动风扇。但这个5V的风扇无法满足散热。就出问题了。
你加了3V,只是前期散热了。真正热了。还是要死。

网友:
不是太热了,主板的5V经过二极管也能到风扇吗?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
对于说空间小,布线不好动的我来告诉你们:把3.3V连得二极管负极接到风扇线上去!在套个热缩管美观的很(一般是红色的那棵)
对于用风扇常转法解决散热的人来说是个好思路,挺过保修应该没问题了。不过月饼说的问题才是根本。

网友(2011-07-28):
楼主的方法我早都用过,效果不错,散热好,噪音小,原理是机子不是太热的时候3.3V过二级管后供电到风扇,风扇虽然一直在转,但是噪音不大,机子比较热时EC驱动风扇原来的电路供电,电压高于3.3V,供电来自主板原来的风扇电路,我用的是一个二极管,那个5V过的二极管可以不用

网友:
个人觉得这里的二极管在这里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仅仅单向导通利用了PN结压降,与主板COMS电路中的双向二极管的道理几乎如出一辙,风扇在这里作为一个负载是有一定的功耗的,那么随便改变其电路结构散热必然受到影响,改常转必然引起风扇加速死亡,真正的还是要在功耗,以及散热系统来做,思路的大致方向是对了,还是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