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17):
一显示器每次都要拔下屏线再插上才可以点亮,屏换个,线也换过,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程序板的问题 换个程序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程序重刷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维修时间短,,还没遇到过呢....如楼上所说..先换个板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