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QDI845GL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17):
这板不过内存,量电压时钟啥都正常,但是量91.92脚的阻值两个不一样,91是200多,92是500多
追线路是直接进了桥,更奇怪的是,无意中量到91既然跟3.3VSB相通..在插上电不触发的情况下既然已经有了3.3V..一般的板都不可能这样的吧..这样会不会是南桥挂了?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91.92是进南桥还有时钟  另外接3,3V 或2.5V上拉
    可能是时钟坏  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91 92脚打值应该是一样。你把时钟芯片拆了再打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把时钟搞下来看看 在打组织

网友:
唉..时钟拆了91脚还是200多...估计是桥挂了

网友:
找到桥相接的线然后把SDA断开再测一下阻值

网友:
还有IO 网卡,也和SM总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