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HSTNN-I46C)小本CPU问题

楼主(2010-06-17):
HP Mini (HSTNN-I46C) 小本CPU第一次是虚焊,加焊用了半月又是老故障,然后重植了一下球,用了半个月又重现老故障,CPU型号(VIA C7-M 1600/800+),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想换个新的但不知行不行,有朋友修过这类机子吗,给点意见~谢谢
cpu

网友:
用无铅 加强散热

网友:
请问散热,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呀,请指点~

网友:
这次再加焊,按开关反应都没了,只有待机0。04,换了个全新的无铅CPU 还是一个样,晕啦,3.3V和5V都正常,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