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10-06-17):
今天顾客拿了台机 ,说开不了机,我拿来试电,不行,拆开电源短接,能正常转动,插到主板上,还是不行,机内装了两个硬盘,我全拆了,还是不行,测电压也没有,供电有问题,拆下主板,在测CPU 主供电,没有,就拆下CPU一看,CPU有一个角烧断了,主板有几个空也烧得发黄,确定是CPU坏了 ...

网友:
你都不试下那主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换个U试试,最好先用小点的,谨防再烧U。

网友:
楼主注意,小心再烧U,还有你查了主板好坏没有,原U烧了,也要查一下原因啊

网友:
先用假负载测量CPU供电电压啊,没问题再上真CPU,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