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定时弹出DVI 和 D - SUB菜单

楼主(2010-06-17):
液晶显示器时不时弹出DVI 和 D - SUB 两个菜单,一会儿又消失了,只有一个按键可以按,其它按键都失灵了,请指点该用什么思路去维修,菜鸟学习中!!

网友:
按键漏电全部按键换新的

网友:
自己知道其它按键都失灵了 为什么不换了它

网友:
更换全部按键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按键,所有的都换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我换了一个按键之后,电源开关正常了,但是显示器黑屏~~~是不是一定要换同型号的按键才行呢??

网友:
不用换同型号的 只要大小一样就ok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原来是线没插好,我继续换键去了~~~

网友:
按键大小一样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我拆下来的按键可以测得出哪个坏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彻底得到解决!!非常感谢,本菜鸟继续学习中!!

网友:
更换按键  最好按键都换完

网友:
按键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