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 E280S 接上电池进系统假死机

楼主(2010-06-17):
今天也给我遇到这个奇怪的问题了
昭阳E280S 的机器   不用电池   单用电源  一切正常
接上电池能开机   进系统几秒后假死机
假死机后  不拔电源   直接把电池取出   假死机情况消失  恢复正常
然后再把电池接回去  不会死机了   但是充不进电    显示0%  实际上电池是满电的
这个时候  一拔掉电源    马上提示电量不足
换了充电芯片 MAX1772 故障一样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电压检测 或者是和ec通讯的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