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

楼主(2010-06-17):
最近改了几个联想的高压条,上面有指示灯的那种。
如图上,通用高压条就三个脚,供电,背光开启,GND三根。因为原高压条上有指示灯,所以不能扔掉,只能用这个方法进行了。
把原高压条上的供电接到通用上,最好从保险上接,然后把背光电压接过来,对地接一下就OK了。因为通用条没有亮度调节,所以没有办法用键盘控制亮度了。
window

网友:
早就高过了

网友:
呵呵,我没看到过

网友:
大家共享,不耻下问,温故知新

网友:
前提是你有地方放得下两条高压

网友:
台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LS台机还用高压条呀。不过LZ这个办法还是不错,只是要放两根高压有点难度。

网友:
呵呵,可以把原高压条后半部分剪掉,不影响前面的电路可以了,地方是紧了点。我把有的螺丝柱剪掉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