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MS-6332不能装系统?有谁修过这个板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NEC MS-6332 815主板,不能装系统,此板只有一个IDE插糟,同时上硬盘跟光驱的话,都能认到,但是就是读不了光驱的系统盘,我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刻系统在单独用在NEC MS-6332的这个主板上也是不行,显示NEC的logo界面后就只剩下一个光点在那一直闪,头痛,还有确定内存和cpu都没问题的,内存用的是两条128的,cpu用的是intel 1333/256/133的,请问会是那里出问题了,哪位大虾知道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先把硬盘拆下,到别的电脑上GHOST上XP,GHOST完后重起时关机,再把硬盘换过来,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记得有一个时期有一种板子只有一个IDE,此IDE不是常规的IDE通道,是通过芯片转换过来,只能接一个设备。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那种板子。

网友:
回复1楼的,你说的那个方法我试了很多次了,确定不行的。
在回复2楼的,感觉这个板有时候换ide数据线的时候很经常认不到的,有可能我这个板式这样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像1楼说的这么做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的啊,可是还是不行。然道就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