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GF6100-M主板南桥烧了

楼主(2010-06-17):
接到一台组装的电脑,开不了机,经查为电源和主板挂了,用的是EP-MGF6100-M主板,测晶振两端对地都没电压,用二极管档测只有数字13,明显的短路,拆下那振荡小电容也是好的,证明南桥挂了,呵呵!不知那有南桥换?

网友:
为什么不测一下3.3vsb来确实是南桥还是网卡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地13不一定就是短路  NV的桥对地值本来就是很小的

网友:
没修好也拿出来炫耀!简直是有意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人家帖子注明是求助中,你看清楚了没有?

网友:
3.3SB伏稳压的坏了,换了个1117只输出零点几伏啦,而且很热的,稳压块是好的!负载只有11.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