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维修:DELL维修几例

楼主(2010-06-17):
一线维修:DELL维修几例
1.. DELL 640M 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分析结果:分析过程中,发现充电电流仅为0.01A,典型的不上电问题,查ACAV-IN 为低电平,由于此信号由19V经MAX8731直接转换而来,查8731电源无问题,故推定8731引起,开机上电正常,,进XP正常,无任何问题
2.DELL D520 笔记本维修 不开机 三灯亮后熄灭故障描述:不开机 三灯亮后熄灭 分析结果:测量相关信号PCIRST#, RUNPWROK 后,发现RUNPWROK信号末形成,查5VRUN,3.3VRUN,1.8VRUN均产生,由于此机器此三组电压经三极管线与形成PowerGood 信号,进一步确认,发现由于1.8VRUN PWRGOOD失效引起,三极管Q32坏件,使1.8VRUN PWRGOOD 总是处在低电平状态。 :开机上电正常,,电源指示灯亮起,表明上电正常,并且开机小板上三灯同时亮起后熄灭,表明开机一切正常,
3.DELL 510M 笔记本维修 ---- 三灯同时亮,LCD无显示,几秒后自动关机故障描述:接客户反应,三灯同时亮,LCD无显示,几秒后自动关机 分析过程: 1. 用MINI PCI阻值卡整机状态下插入无线网卡槽,量PCIRST#信号正常,据此基本可推定为PCIRST#信号以后之问题 2. 拆机取出裸板,不上CPU内存等上电,量测CPURST#,无此信号 3. 量PCIRST#仍然正常与整机状态保持一致,据此确认客户反应不良问题由此引起,检查北桥相关部份末发现电源,时钟等异常,去除CPURST#信号之 POP UP 电阻,量测阻值,大约50K,表明北桥无虚焊问题,推定北桥坏件。更换北桥 82855GME ,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设置启动方式为网络启动,采用DHCP从网络XP image 文件启动 XP OS 一切正常。
4.DELL Latitude D400 笔记本维修----电池无法开机,插电源指示灯熄灭故障描述:电池无法开机,插外接电源指示灯熄灭 分析过程: 一般出现此问题为外接电源直流输入源短路,电表量测电源接口,但末出现静态短路,拆机取出裸板,用示波器观察直流输入源波形,插电源瞬间即被被拉低至 0V,仔累观测相关DC-DC 电源转换电路,发现一电容出现轻微破爆裂现象,去除,重新上电,一切OK,并能进入XP系统,一切正常。 ,进 XP OS 跑3D Mark 一切正常
5.DELL D505笔记本维修 找不到声卡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XP下找不到声卡,系统无声音分析结果:此问题由于找不到声卡,故直接量测声卡电路部份,本本都是符合AC-97的软 声卡,D505 采用的芯片是STAC9750,量测晶振输入脚时,居然无时钟输入,故障便轻易确定下来,是由于24.576Mhz的Crystal 失效所致。 修复动作:更换 24.576之Crystal 修复结果:开机上电正常,,进XP正常,采用Realplay 播放,无任何问题。
6.DELL D610笔记本维修 三灯闪烁后不开机故障描述:问题描述如题,开机后按开机键,三灯闪烁几秒后自动熄灭,不开机分析结果:用专用POWER SUPPLY 给主板供电,按下开机片,发现上电电流仅0.35A,根据电源POWER SEQUENCING,发现机器CPU电源电压已产生,但CPU,NB,SB等时钟信号均末产生,测Enable 信号正常,时钟14.318Mhz也非常好,可参考以下波形: 量时钟电源电压也正常 ,故可肯定时钟芯片 ICS954201问题。更换时钟芯片 ICS954201。开机上电正常,

网友(2016-06-06):
我这有个人笔记本也是充电就开不起机   不冲就得行

网友:
我这有个人笔记本也是充电就开不起机   不冲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