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ao4468的作用

楼主(2010-06-17):
   求教ao4468的作用(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晶体),是Acer 上网本的电源部分, 输入vin (ao4468  pin5,6,7,8)电压为19v ,按图所示,是不是pin1,2,3,4都输出5V?不明白的地方有,这个管的功能从网上搜索的有:
1.场效应管可应用于放大。由于场效应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耦合电容可以容量较小,不必使用电解电容器。
2.场效应管很高的输入阻抗非常适合作阻抗变换。常用于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级作阻抗变换。
3.场效应管可以用作可变电阻。
4.场效应管可以方便地用作恒流源。
5.场效应管可以用作电子开关。
那这里应该是电子开关?输出5V是什么决定的?如果我拿到ao4468,输入电源变了,那输入的电压是怎么计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贵水平 实在难教 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网友(点评):
大哥,谢谢你了。我不是专业维修的,纯属爱好,关键没有入到这行,不然也不会在你们的眼中,连问题都有问题。我会好好学习你介绍的笔记本电源资料的,我的基础是差点,但是不也愿一直给看扁。

网友:
先说一下4脚是控制脚不是不是跟123一起的,这是PWM电路有一个上管一个下管,他们输出电压的大小由PWMIC输出两路控制驱动波占空比来决定。

网友(点评):
你讲得很清楚,简单的2行话把我给点明了。谢谢

网友:
网上的1632的原理和案例一大堆, 下个看看, 举一反三. 感觉楼主问得挺辛苦的, 看来是自学的能力不行!

网友(点评):
因为我刚开始的理解有误,所以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去,你们比较了解各电路的功能、原理,所以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1 就是台式机的三极管 封装不同而已 内部结构一样的
  2不接mos管 pwmic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不接ic mos管有可能烧毁

网友:
这个是MOS管,相当于一个开关,当4脚为5V高电平时,就导通,电压就从5、6、7、8脚流到1、2、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你们真的太好了,我就不用一片迷茫。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