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EC的新机子

楼主(2010-06-17):
在电源电路中的一个三极管 toxqa,这个是什么管子?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在别的笔记本中拆了一个普通的三极管装上。待机电流变成了0.04A,用以前的三极管是0.004A。这个机子进过水。以前的三极管掉了一个脚。

网友:
  呵呵 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是npn还是pnp 楼主有4次机会 甚至还有可能是双二极管

网友:
什么4次机会?

网友:
就是要找不同的管子,一个一个试。

网友:
汗了!~一步一步来咯LZ祝你成功!~

网友:
一般三极管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