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306tx 换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6-17):
我从淘宝上定了块CQ45 306tx 主板, 定回来。 用之前CQ45 306TX板子上的CPU插上。 按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开始我以为是发来的主板问题,后来换了几块,都是一样的。。 这是怎么搞的  ?? 急啊。  有谁能来帮帮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开机  还是不跑码?  如果是不开机那你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过了  如果是不跑码可能是你CPU的问题  不然不会几块都不行 换个双核的CPU  这板不支持单核的U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的哈  用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电源没问题。 那个CPU呢 在原来的板子上还能跑电流呢。。应该CPU也没问题。。除了这些你觉得还会有什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
假负载这里没有。。 真是难的搞。。

网友(2010-10-16):
会不会电源不行吗 他要2个电压才能来的

网友:
新式的HP本子挑电源的,最好有原厂适配器。---中间的那根针是有电压的,7V左右。

另外,有些本子不开机,或者开机不跑码可以尝试刷下BIOS